同学
台达伺服ASDA-AB调试参数求助

楼主(2019-01-30):
初次接触伺服,看了手册头晕晕的,我想问下大神们,
台达伺服我就像给一个脉冲走一下,然后多少脉冲我用plc计数,
然后反转同理,
需要设定DI那个参数呀???
这样我还用清零原点信号点吗?

网友A:
你看下:P1-00,P1-44,P1-45,P2-22,我们用就改了这几个参数,其他的都没动。
下载积分:+3(qq304854176) 真诚感谢!

网友B:
新的伺服的话 上电后P2-15~17全部设置为0 旋转方向调P1-00这个参数 P2-10的百分位是使能定义 P1-44/P1-45电子齿轮比的分子/分母 P1-37的刚性 基本就这种参数了 其他的用的就很少了
下载积分:+3(qq304854176)

楼主:
是不是不能用plc的do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