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30):
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plc传递XYZOAT坐标数值给机器人,控制机器人运动轨迹?
最靓的仔

网友A:
理论上,机器人如果支持串口通讯,PLC可以通过无协议串口指令发送地址代码给机器人。
网口通讯同理。
但是说句实话,确实相当麻烦,一般建议使用电脑和机器人通讯,但这需要较强的PC语言能力。
  • 下载积分:+3(林木子胥) 真诚感谢!
  • 长三角地区,PLC编程,工业机器人编程

    专业外协

网友B:
    机器人有输出信号,查一下手册
    交流学习

网友B:
    要看手册,你用什么机器人
    交流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手册,你用什么机器人

    川崎E系列
    最靓的仔

网友C:
    没有而且没必要,各个牌子的机器人的底层代码都不一样,虽然坐标数据最终显示在示教器上是XYZ轴的坐标,但解码上肯定不一样的,而且臂长不一样坐标也不一样。PLC对于位置的理解只是一维的数字,你用过机械手的话应该知道机械手有奇异点这个概念的,你怎么让PLC理解这个奇异点,就算能用梯形图编译出来,估计行数也差不多被占满了

    PLC与机械手的配合使用,应该尽量是PLC输出状态IO给机械手,机械手控制器的根据PLC的发送过来的信号执行相应的程序段,主逻辑程序在机械手上

    同理PLC配合其他运动控制也是,PLC只做IO传递
  • 下载积分:+3(林木子胥) 真诚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而且没必要,各个牌子的机器人的底层代码都不一样,虽然坐标数据最终显示在示教器上是XYZ轴的坐标,但解码上肯定不一样的,而且臂长不一样坐标也不一样。PLC对于位置的理解只是一维的数字,你用过机械手的话应该知道机械手有奇异点这个概念的,你怎么让PLC理解这个奇异点,就算能用梯形图编译出来,估计行数也差不多被占满了

    PLC与机械手的配合使用,应该尽量是PLC输出状态IO给机械手,机械手控制器的根据PLC的发送过来的信号执行相应的程序段,主逻辑程序在机械手上

    同理PLC配合其他运动控制也是,PLC只做IO传递

    我们的QPLC和安川机器人就是这样配合,不过对IO数占用不少,二十几个!
  • 下载积分:+3(林木子胥) 真诚感谢!

网友E:
    5楼讲的对

网友F:
    如果是配合视觉抓取,定位的话那肯定要写坐标给机械臂  如果是固定的点流程动作的 建议还是用I/O控制  毕竟机械臂也有一个CPU在工作

楼主:
    没找到数据传输,用了最笨的二进制转换十进制
    最靓的仔

网友G(2020-06-27):
    楼主用机器人做什么应用啊,通常机器人都是直接编程运行轨迹的,plc作为外部触发和反馈源

网友H:
    支持五楼,基本用IO点传导信号。因为品牌机器人通讯口基本都是标准通讯协议。如果需用走总线通讯,需要加额外通讯模块,价格老贵了

网友I:
一般行业做法是给出一个偏移量(视觉,测距之类算出的偏移量),把这个偏移量给到机器人,机器人这边来处理修正后的坐标数据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好贴好贴!
Hello,你快乐吗?

网友J:
可以用通讯的方式,再加一段机器人内部代码就OK!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一般行业做法是给出一个偏移量(视觉,测距之类算出的偏移量),把这个偏移量给到机器人,机器人这边来处理修正后的坐标数据
通常都是这种做法,先示教一个基准点,然后从PLC或者视觉获取偏移量,机器人往基准点偏移后的位置走。其他中途的轨迹不用管,不撞就可以。
一般是某个位置需要精准定位或者跟踪才这样做。
男,精通三菱、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安川、FANUC、OTC、松下等机器人,至今单身。。有事邮件联系:qimuxiaoqiang@qq.com

网友L:
尝试过通讯,但是
搞不定啊,最后只好通过IO来通讯,这是最简单快捷的了。

网友M:
楼主的这个问题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网友N(2020-08-03):
走modbus通讯就可以了,然后看机器人接收的数据类型,一般机器人都可以接收的WORD,如果是DWORD或者REAL就更好,然后把数据放在机器人的平移参数里面,写个零点在程序,然后用平移就好了,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