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三菱PLC高速计数器问题

楼主(2019-01-30):
最近在调试一台装有两个增量型编码器的设备,发现一个编码器用另一个就不显示了,就是两个不能同时在程序里面使用。不知道怎么回事?希望各路大神指点一二,谢谢!万分感谢

网友A:
编码器属于高速输入,
是对应输入点,
不能重复使用。
选择不同的输入点,
不超过同时使用的频率就可以。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我也研究研究 哈哈
一名工控人

网友C(2019-03-03):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属于高速输入,
是对应输入点,
不能重复使用。
选择不同的输入点,
不超过同时使用的频率就可以。

网友D:
你不给接线图,程序,怎么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