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伺服小白求教了

楼主(2019-01-31):
问下大神们,我用台达伺服,现在plc只有几个数字量DO点位可以用。我用DO点来给伺服脉冲可以吗?
我只要给信号伺服电机转几度就可以,正反转原点plc程序控制,这样可以吗

网友A:
你这也太小白了,一定要是晶体管型的高速输出端口。
记住,厂家的说明书是最好的资料。
下载积分:+1(qq304854176)

专业外协

网友B:
看看PLC的说明书吧!不知道有没有高速输出口!

网友C:
如果伺服是台达A2你可以用PR模式去控制,这时用数字量DO是可以控制
下载积分:+3(qq304854176)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也太小白了,一定要是晶体管型的高速输出端口。
记住,厂家的说明书是最好的资料。
是啊,第一次搞,说明书东西太多后来想那应该是高速脉冲给的吧,所以才问问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