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三菱伺服,求助大佬,优化伺服问题

楼主(2019-01-31):
如题,我以前用过西门子伺服,以此类比。
用的西门子smart带增量式三菱伺服。
问题是,电机运行卡涩,100W的伺服,拖个塑料柱形圆盘,圆盘上放物体。质量不超过1斤
我设置10000个脉冲,对应行程36cm
主要是
1.运行卡点,看起来卡一下动一下
2.位置模式下,近目的地,会产生摆钟动作,我调低了钢性参数PA09
3.用三菱调试软件,测试模式下,定位正反转运行,速度快,且OK,没有卡顿,我开始一键优化,电机鸣响巨大,我就关机了,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A:
就用那个MR configurator一直调那几个参数,如果会算的话就科学点,如果不会算就一点点调调到他看起来正常就可以了...
别用那个一键优化,没啥用而且有撞机风险,他是从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先来用伺服电机往返转自适应你的负载,过程中会很刺耳吓人...而且也只是粗调

网友B:
一键优化,要切断使能才能用吧?由伺服进行自我调节,一般会将电机的惯量比拉得过高,实际是不对的。
伺服的惯量比极限是不能超过500%的,我以前调激光机床根据机床的特性来调一般在200%左右上下浮动,这个是影响伺服的电流环。
如果你是跑定位控制,伺服驱动主要使用位置环控制,属于最外围的控制,参数的设置可以较随意。而且你这个不像机床,因为各轴插补的原因,各参数需要平衡一致。
正反转没有问题,要看你控制器发出的脉冲指令与伺服一圈的脉冲是否一致。

网友C:
用MR configurator2来进行一键式调整效果是可以满足现场要求的,调整的过程中电机有响声是正常的,因为电机要适应机械刚性之类的东西,所以这是正常现象,调整完成后就好了,如果需要其他调整,手动进行微调工作。。。

网友D:
我这边一直是用软件一键调整的,也没啥大问题,但是有时候负载太大的话,会有巨响,或者是电机报警,需要手动调节一下刚性,然后调谐模式也要更改一下,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道理,也只是别人教的

网友E:
跟着各位大神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