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2107的屏想做一个功能键

楼主(2019-01-31):
在画面一上做个功能键,按下功能键,显示其他的手动画面,监视画面,等等,再按下功能键,就不显示这些手动画面,监控画面的按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A:
做调用窗口就好啦!

楼主:
我现在做了个叠加窗口,软元件是D0,我现在每次切换D0写1或0时,这幅画面的其他为显示的指示灯也都相应的跳一下。不知道怎么回事。按理是按下功能键,就加显示一个窗口画面的几个按钮。可是这幅画面的其他显示指示灯也相应的闪一下。

楼主:
我把我做的 上传上去,哪位大侠
帮我模拟下看看。

网友B:
详细设置,动作条件中,可以设置这个按钮是否显示的。
用这个功能隐藏好些。还可以根据权限不同是否显示 。

楼主:
兄弟实在重叠窗口的软元件里设置吗,还是在那些闪的原件里设置呢,我怎么没有找到。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