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没反转

楼主(2019-02-01):
HLP-A通讯为啥没有反转?程序有问题吗?

楼主:
还有按钮为啥要连按2次才发送?

楼主:
程序自己写的,帮忙看看

楼主:
HLP-A线圈功能

网友A:
是不是变频器里面参数要设置一下,对应不同的启动端子口,你走通信不代表变频器不用设置

楼主:
设置啦,设置肯没问题,

楼主:
发送H48,H48或H4A都正转

网友B:
描述的不是49正传,4A反转吗

楼主:
是啊,可发送4A还是正转

网友C:
看看参数设置吧,有些变频器是正负频率设置,只设置正频率是没有反转的

网友D:
不知到变频器是否设置在只是允许单个方向旋转,建议检查一下相关的参数

网友E:
连按2次才发送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连按2次才发送是程序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