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02):
有台设备改造后,为了在以后PLC或触摸屏出问题后能快速恢复,重新购买一套PLC模块(CP1E)和一块触摸屏(昆仑通态),由于厂家没有提供原始程序,所以PLC程序是直接从模块下的,触摸屏是用U盘备份再还原的。
将新触摸屏替换后,设备能正常运行;
但将新的PLC模块替换后,发现相当于设备运行前的一个自检时间,由原来只有几十秒的变成了几十万秒
PLC联机查看,自检时间是由一个脉冲指令带一个计数器,计数器的设定值是一个双地址,用原装PLC模块值就是几十,换成新的PLC模块后就变成几十万了。没办法只能将计数器的设定值改成个常数
请问高手们,这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A:
计数是不是有一个初始值给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数是不是有一个初始值给定

对,但程序计数初始值给定的不是一个常数,而是引用的一个地址,好象是引用的触摸屏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