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02):
当旧的伺服放大器损坏后,怎样将旧放大器中的参数全部复制到新放大器中,请指导一下。

网友A:
一般都是在伺服驱动器正常的时候,先读取参数。

网友B:
B系列的不用管;
A的,要提前上载了,备份
三菱MT2的SFC解密、MT2安全密钥(Security Key)解密,GXWORK2软件安全密钥解密 Q:2057274183

网友C:
伺服还没坏的话,可以打开三菱伺服专用的软件将它读取出来然后保存在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