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08):
大家新年好!关于台达PLC有几点疑问请大家予以解答,谢谢!
1.台达PLC是否有类似于三菱PLC的R寄存器,也就是可以存储字符的寄存器?
2.威纶触摸屏的台达PLC选项中,对应的读取/写入地址中的TV、CV、CV2分别是啥意思?
以上问题请大神解答,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台达垃圾货啊!尽量不要用

网友B:
存储器,存储都是二进制,
存取字符和BCD,16进制等等并没有什么不同。
只是编码不同
有些型号带有文件存储器。,

TV 定时器,
CV 计数器,
CV2 32位计数器
软件帮助里面连接手册有。

  • 下载积分:+1(si.yan) 热心助人!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C:
    台达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网友D:
    台达的400 服务意识太差 不是太差是非常差

网友E:
    咨询过台达的输入输出扩展模块价格。
    和三菱很接近,没看出性价比高在哪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咨询过台达的输入输出扩展模块价格。
    和三菱很接近,没看出性价比高在哪里。

    要有渠道才行,少量采购价格肯定下不来。

网友G:
    台达确实不行,不是吐槽。用血的教训验证过的,首先是代理商在推的时候牛逼吹的嘘嘘响,到后面用的时候就拉稀,而且是各种找借口、找理由来解脱,严重不负责。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台达确实不行,不是吐槽。用血的教训验证过的,首先是代理商在推的时候牛逼吹的嘘嘘响,到后面用的时候就拉稀,而且是各种找借口、找理由来解脱,严重不负责。

    最好是找那种工程、销售都做的代理商,价格可能不是最低,但技术支持实力强,销售人员也懂技术,不胡乱吹嘘。
    老实说,无论你用谁家的产品做开发,不上量的话都不太可能得到很大的技术支持,主要还得靠自己看选型手册(台达手册给出的参数还是靠谱的),使用手册,自己测试。台达、西门子、施耐德、ABB都技术支持过,但绝大多数时候都没有得到很大的帮助,几乎都靠自己折腾解决问题。觉得这些技术支持基本就是给初学者支持的,他们知道的并不比我们多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