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触摸屏上面两个按钮元件的地址是一的

楼主(2019-02-10):
proface 触摸屏上面两个按钮元件的地址是一样的,不知道具体是哪里设置的。连接的是ab的plc,但应该和plc品牌没啥关系吧,连接其他品牌plc应该也可以这么设置

网友A:
设置地址是触摸屏程序 和PLC没有关系

网友B:
一致就一致呗!根据需求改触摸屏地址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