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牙距自动攻丝机两轴速度如何定意

楼主(2019-02-11):
伺服牙距自动攻丝机两轴速度如何定意,求大神帮助

楼主:
plc是用三菱或信捷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想用计算模拟插补合成速度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下载积分:+1(madawa)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simon896)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anke5410)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li051005)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3(1992sd) 好贴好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229989]
直线插补 三菱肯简单的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