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设备:自动镜框成型机[三轴]带编码器 收多少合理?

楼主(2019-02-11):
功能描述:剪刀用伺服电机,冲头用伺服电机,送料用伺服电机,定长根据需要可用编码器,段数控制:1-8段可调。
例如:通常镜框是4边形就是4段(每隔4段用剪刀切断),也可做6边形就是6段。注:剪刀,冲头做往复运动不要管机械。
PLC:禾川HCFA HCA8-8X8YT触摸屏:威纶TK6070IQ
qqq17888@163.com

网友A:
5000柜子配柜安装,5000程序调试+售后,10000所有材料成本购买,合计200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00柜子配柜安装,5000程序调试+售后,10000所有材料成本购买,合计20000
“10000所有材料成本购买” 不够吧

网友C:
感觉不是特别复杂的感觉 还要你是全包他 还是只包程序和部分的

网友D:
我个人情况:程序+配线 调试位置比较近,5K我就会给做。

楼主:
谢谢大家! 我收费5000元 就手工费(包括写程序)材料他自己买,电器部份都要给他搞好不管机械。
注:材料费大约1万左右
qqq17888@163.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A:
5000柜子配柜安装,5000程序调试+售后,10000所有材料成本购买,合计20000
这个价格比较合适。

网友F:
很好
交流学习

网友G:
触摸屏画面做的太一般了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H:
5000程序调试+售后 要是在外地 去调试3天 来回路费加住宿费都不止1000 然后运行一段时间发现有个地方要改下,再去个2天。 然后一年内发现那里出问题了,现场解决不了,再去下。 5000给90% 就是4500 (10%一年后拿) 最后发现只赚了2000,还不如在厂里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