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求三菱Q系列PLC程序丢失原因

楼主(2019-02-11):
我有一台三菱Q06h的PLc突然就出现ERR灯闪烁,一查说是程序丢失,重新输入程序后转天又出现这问题了,请问是怎么回事 a?

楼主:
是三菱Q06H的cpu

网友A:
要么是电池没电了,要么是CPU硬件故障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电池没电的可能性大一些,
特别是刚放了几天假。

网友C:
用万用表测量电池电压

网友D:
电池没电特殊寄存器会提示,你可以查看下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E:
应该是电池不行了,长时间不开机,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F:
BAT 指示灯有报警吧,换新电池吧
三菱MT2的SFC解密、MT2安全密钥(Security Key)解密,GXWORK2软件安全密钥解密 Q:2057274183

网友G:
我也遇到过突然就没有程序了!

网友H:
换电池基本解决问题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