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12):
如题,增量式伺服
在绝对定位模式下,走到位置会超过位置,然后再差补回来。
PA09=4很小了。技术让我改PA08=0003,再手动调节PB07,PB08,我试了也不行。而且,运行后,用户会手动调节速度,即使我,调好了,。也用处不大
我的问题是:
1.我有两台设备,其中一台,用用三菱伺服的调试软件,正转,反转,一键优化是失败的,声音刺耳,我关了。这台后来就OK了,另外一台始终会超过绝对定位再差补回来。
2.这是仿作客户现场的一套设备,我没去过客户现场,通过短片视频可以看出,客户现场速度很快,他们是转几圈,我怀疑客户是速度模式,通过原点几次来计数,外配了感应器,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A:
让现场有没有类似工程,拷贝三菱伺服设置参数,排除控制器问题,
类似问题被困扰过,我试过绝对定位不好,后来用的相对定位,到了原点直接停止,原点现场实物轴一圈会经过8个原点
每次走45度,每0.5秒走一次,防止频繁停车,我写了走动1秒未到位置自动复位重新走

网友B:
PA09为4,太小了,肯定会超过之后慢慢补回来,这时候调PB也没用。默认是16,所以先把PA09设为16之后看看,再调节PB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