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这几个软元件啥意思

楼主(2019-02-12):
D口.b和修饰,R还有“字符串”,这几个都是啥意思嘞,咋用呢,求助
最靓的仔

网友A:
D口.b 字节位软件
例d0.0表示d0的第0位的状态是1还是0(0到15位)
例d0.1表示d0的第1位的状态是1还是0
R为扩展寄存器和D相同,例 mov K1 R0
字符串就是数字和字母的组合 例"cbdhc"
下载积分:+3(林木子胥) 真诚感谢!

网友B:
D.b就是Word的bit可以当布尔量用!字符串就是字符串啊!
下载积分:+3(林木子胥) 真诚感谢!

网友C:
1楼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