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的在同时有定位模块和输入QX70时X1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9-02-12):
Q系列PLC,定位模块,输入模块
问题描述:
程序中用到X1,然而X1在定位模块中是轴出错发生的报警信号,又是输入模块的第二个输入端子,将X1强制置为1时,定位模块会报警,如何解决这种冲突呢?

网友A:
你参数配好,用QX70你可以定个1号插槽占用输入输出点位16点,然后,再配定位模块占用32点就是X10 ~2F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要在PLC参数里面设置,功能模块之间会分配不同的起始地址的。看Q系列用户手册,里面讲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