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三菱伺服走行不准确

楼主(2019-02-12):
齿轮比调整的时候用的1M的基准去测试,但是再走行500 和600的时候走行就会不一样,差3个毫米。

网友A:
是脉冲不准还是实际位置不准?皮带还是链条?都有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B:
不会吧我的就没有这种,调好同步带松紧度后,计算出伺服转一圈需要的脉冲 等于多少距离我用台达B2伺服加维纶触摸屏寄存器内插法 走阵列

网友C:
检查机械传动先
三菱MT2的SFC解密、MT2安全密钥(Security Key)解密,GXWORK2软件安全密钥解密 Q:2057274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