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QD77MS16 中复位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9-02-12):
请教一下大神:
QD77ms16复位伺服驱动器的报警寄存器?可以用模块Cd.5(轴错误复位)来解除Md.114(伺服报警)吗?
谢谢。

网友A:
能不能复位取决于伺服的错误代码,如E6就复位不了。

网友B:
你的知道那些可以通过程序复位到,那些不可以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有些报警可以复位掉,有些需要断电或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