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程序;有些想不明白了;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9-02-12):
各位师傅新年快乐!
如图所示;很简单的计算程序;可是计算结果很诡异。说明一下;D26在这个程序里就使用了两次。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呢? 求指教!谢谢!

网友A:
DADD是32位指令。
D26 是32位值,这里只显示16位值。

网友B:
DMUL D206 K3 D24 结果占4个字!
下载积分:+5(zhengf1989) 热心助人!

网友C:
楼上正解

楼主:
感谢二楼的师傅!正理!

网友D:
换一个寄存器d26 ---d36。应该是占用了
交流学习

网友E:
你可以在软元件缓存里查看验证一下吗

网友F:
DMUL D206 K3 D24 结果占4个字!

网友G:
你把2条 DMUL 写到 DADD前面 你就不会出现这情况了

网友H:
二楼好厉害啊

网友I:
32位的乘除的结果是6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