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求助 多台CP1H-EX以太网通讯问题

楼主(2019-02-13):
相互之间怎么通过网络实现启动、停止、完成信号的互通呢 能直接读取I\O状态吗

网友A:
两种方式:一种走Socket,但是CP1H实现这总方式编程麻烦;第二种是使用CMND指令,每台PLC都要设置本地路由表,同一个网络号,不同节点号,再写CMND指令分别实现读和写的功能。这两种方式第二种要简单一些

楼主:
直接通讯好还是加一个CJ的高功能模块做主从好呢

网友A:
EX型的加不了CJ模块,没有扩展端口

网友B:
有这样的第三方模块,支持各种PLC之间通讯:

网友C:
1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