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询问威纶通触摸屏相关问题

楼主(2019-02-13):
大家好,欢迎询问威纶通触摸屏相关问题,在线解答

网友A:
我想请教一下我用的485通讯连一块板子,想将16位的数据的高低位分别读取与写入,怎样才能实现呢

网友B(2019-05-16):
请教大神!我看手册也没看明白,希望有大神给指点一下,就是资料取样具体是怎么导出到EXCEL或者用打印机打出来?我的EaSy Converter打开后再开启旧档,就没找到旧档在哪里,我是在电脑上离线模拟的,没有连接PLC和HMI

网友C:
看人家搞得 有个报警出现 然后上面有个报警消除 是怎么搞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