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图片上深色是什么类型PLC

楼主(2019-02-13):
图中深色选项所指的是西门子200吗?不是的话是什么类,求大神指教

网友A:
这个是西门子的远程IO

网友B:
西门子远程IO,也有带CPU的模块,

网友C:
ET200属于分布式IO,它通过采集通讯模块与CPU通讯。 它自身是没有处理逻辑程序的能力的,依然是要靠CPU来处理。由于ET200比直接采购一个带CPU的PLC系统要便宜,所以在某些场合可以用来节省成本,如自动生产线有10台设备,不用每台设备都去带个CPU,而只需要一个CPU,然后每台设备放置一个ET200 这样就可以由一个CPU去完成整条线的自动控制。
谢谢,大佬解答
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