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13):
向各位大师们学习;并请指教!
比如三菱PLC的四则运算有【二进制BIN】和【浮点数】两种。   请问这两种算法有什么区别吗?
什么时候要用【二进制BIN】来计算?
什么时候要用【浮点数】来计算呢?
本人菜鸟;虚心求教。望大师点拨!谢谢!

网友A:
我觉得浮点数用在精度高一些的地方,就是模拟量输入输出转换的地方。其他可以用二进制,16进制计算。
交流学习

网友B:
浮点数表示范围大,可以表示小数。二进制BIN精度更高。

网友C:
10/3用二进制计算结果是3,浮点数计算就是3.3333333333,但计算时间有很大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0/3用二进制计算结果是3,浮点数计算就是3.3333333333,但计算时间有很大区别

二进制BIN计算10/3的结果是3余1,可不仅仅是3。

网友D:
有点怀疑我的老师了
引用 网友B:
浮点数表示范围大,可以表示小数。二进制BIN精度更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点怀疑我的老师了

以32位存储空间为例,二进制BIN有效位31位,浮点只有23位。并且二进制BIN是整数,没有误差的概念,所以就不会有误差,而浮点数本身就可能存在误差。
以上面10/3为例,二进制BIN计算的结果就是3余1,没有误差。而浮点数为3.333.....,由于位数不可能无限,所以就有误差。
使用浮点数时必须考虑误差,但通常实际工程中由于23位有效位足够精确了,对工程计算结果没多大影响。

网友E:
浮点运算更精确,有小数点的你要么取整要么就用浮点数来运算,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