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13):
初接触三菱饲服,有一套旧的饲服练手,FX2N+MR-J3-10A+HF-KP053,但端子台MR-TB50是原装的,没标识,想请教一下各们大神,端子台MR-TB50的端子位是怎样定义的,是按什么规格?在工控人家园搜不到手册,要参考那个文档?
  先谢了!

网友A:
端子台只是方便接线,
不知道定义,自己用方用表量一下。

网友B:
端子排上有针脚号,比如1 2 3 4 5 6 7  或者SG  PP PN这样的字母。对照手册看。手册上有讲哪个针脚或者哪个字母是什么作用。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对应伺服CN1的针脚是一模一样的,10脚脉冲,35脚方向等等,。。。。

网友D:
三楼说的对,端子排上的号码对CN1口的号码,直接接线就对了

网友E:
居然还有这种好东西,都不知道...

网友F:
描述:Bore CJ1-XV50S
引用楼主fhpyw于2019-02-13 16:51发表的 请教三菱中继端子台MR-TB50端子位定义。 :
初接触三菱饲服,有一套旧的饲服练手,FX2N+MR-J3-10A+HF-KP053,但端子台MR-TB50是原装的,没标识,想请教一下各们大神,端子台MR-TB50的端子位是怎样定义的,是按什么规格?在工控人家园搜不到手册,要参考那个文档?
  先谢了!

端子上原本的數字也是1.2.3...,自己用EXCEL打上簡碼,給你參考。
此為定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