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老旧型号坏了,更换替代型号,上传程序时显示设备型号不对如何设置

楼主(2019-02-13):
车间一设备触摸屏坏,有电源指示,黑屏,手点击有声音,只是背光源坏,不能使用,型号为:proface AGP3500T1-AF,为老旧淘汰型号,现已把触摸屏内程序下载到电脑,更换新触摸型号为:proface PFXGP4501TAA,但是将程序上传到新触摸屏时提示型号不对,使的的软件是GP-PROEX-V4.0 请教各位大神如何设置,在软件哪时更改,谢谢。

网友A:
有電源指示綠燈還是橙色燈?屏的型號規格不一樣當然不能直接傳

网友B:
需要把程序转换成对应型号的触摸屏才可以正常导入,
不是随便导入就可以使用的,有些还需要更改地址软元件等

网友C:
需要将程序里触摸屏型号改成的新的,估计要修改一些地址等,程序上传上来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D:
要把程序转换后,才能写到新屏上
研华 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