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14):
如图所示,有2个问题要请教一下大家,1.点击录入1按钮,字符元件D1600中的内容送到D1536内,现已与台达PLC联机实现功能,但是无论D1600中的字符串多长,D1536中最多只能显示4位字符,请问如何用一个字符元件显示多个字符?2.需要实现的功能:点击录入3按钮,需将项目选单元件D200中选中的字符串,送到D210中,目前该功能未实现,请问除了用宏指令外,还有其它方法实现吗?谢谢大家!

第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因为台达没有专用的字符寄存器,同时发送数据时要多写几条指令,例如:DMOV D1600 D1536,DMOV D1602 D1538....以此类推就可以了,在此也感谢大家的宝贵建议。
第二个问题也基本解决了,但还是有点问题,字符不能在触摸屏的画面上显示。。。。

网友A:
可能你傳送的是16位的單字,你改成 DMOV 雙字傳送試一下

网友B:
一个字节,16bit只能存储2个ASCII字符,
用宏,
将要写入ASCII转换BIN,读取时再转成ASC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