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14):
(1)开集电极输出型:QD75P1N/QD75P2N/QD75P4N等
(2)差动驱动输出型:QD75D1N/QD75D2N/QD75D4N等
(3)SSCNET型:QD75M1/QD75M2/QD75M4/QD77MS2/QD77MS4/QD77MS16等
这3种类型有啥区别,帮忙说明详细通俗易懂点,电子书上看不太出来

网友A:
1,脉冲+反向——输出型;
2,正脉冲+负脉冲——输出型;
3,光纤传输——输出型;

(印象中‘MH’后辍的才是光纤传输类型的.....没翻资料,凭记忆写了点,仅供参考哈)

网友B:
1.由于是集电极开路接线,控制线要求在2米以内,另外频率是200KHZ
2.差分方式控制线在10米以内,抗干扰比集电极开路强,频率有4MHZ
3.目前QD77MS,LD77MS,FX-40SSC-S,FX5-80SSC-S 对应SSCNET III/H 用的是MR-J4-B、MR-JE-B的驱动器,用的是光纤线
   因此在抗干扰性是最好的,响应也最高。
   QD75MH对应是SSCNET III ,用的驱动器MR-J3-B用的是光纤线
   QD75M对应是SSCNET 用的驱动器是MR-J2S-B是不光纤线

自我解救

网友C:
QD75P这种,集电极脉冲输出,如果干扰强,有可能丢脉冲

QD75D这种,差分脉冲输出,抗干扰强点

以上可用于各种厂家伺服

QD75M  QD77M这种,只能配专门的伺服,抗干扰极好,性能极好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大概有个清晰的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