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14):
如题  如何知道自己的程序一共多少步数

网友A:
西门子貌似看的是容量,编译完成后,在输出信息栏一般会显示

网友B:
只看你程序容量,

楼主:
出去面试经常被问到做过的程序最大多少步,不知道怎么回答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出去面试经常被问到做过的程序最大多少步,不知道怎么回答啊。

一个字节一步,1K程序就是1024步,8K程序就是8000步………………

Good Luck~

楼主:
多谢大神解答

网友D:
写一万个启保停,问他步数够不够,不够在写一万个正反转,如果存储器够大,写10亿步没问题,比较费时间而已。

网友E(2019-03-29):
引用 网友D:
写一万个启保停,问他步数够不够,不够在写一万个正反转,如果存储器够大,写10亿步没问题,比较费时间而已。

牛!不问复杂度,只问长度的都是耍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