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14):
新年前写了个程序,是我初次接触通信,年假休息的太舒服了,现在才想起来
以下是我遇到的问题:
       现在设备配置是FX3U-485ADP-MB与16个变频器(三晶8000B变频器,手册在下面,用123页的通讯地址)做MODBUS,用FX3U-485BD与另外一台3U做1:1通信。通信设定程序按照3U的MODBUS手册例程编写,变频器通信格式设置和PLC一样,用ADPRW指令,H6功能码写入,变频器参数能修改成功(即速度、启停、正反转),但是出现通信错误211(响应超时),很少情况下会出现无法修改的情况。在修改通信设定上的响应超时数值,越小修改参数的时间和M8029置位的时间就越快,反之越长。

       在尝试读取时,则无法读取,也同样出现上诉错误。这种情况属于怎么回事?

       如今485ADP-MB电阻选用110欧姆和330欧姆都一样情况,变频器末端未选用终端电阻。PLC间的1:1通信正常。

       程序上也尝试过单独用通信设定程序和读写,但是一样不可以。有没有师傅能帮忙一下,谢谢。

我想上传程序图片和手册的,怎么不行啊!!
手册下载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ADP-MB程序很好写啊,先带一台变频器,检查通讯格式,变频器参数设置,程序是否正确。

看手册是挺好写的,就这一个ADPRW和M8029,我要过一两个星期再去厂里重新写。我说的这种问题,只能是我程序上的问题吗?为什么超时了还能修改得了变频器的参数

网友B:
是不是你变频器通讯响应超时呢,PLC发送命令,变频器太久响应也是会报警的,个人意见,希望可以帮到你
论坛上我有发表我写的MODBUS程序,你可以参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通讯上也显示通讯超时。

但是能修改变频器的速度,启停和正反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变频器通讯响应超时呢,PLC发送命令,变频器太久响应也是会报警的,个人意见,希望可以帮到你
论坛上我有发表我写的MODBUS程序,你可以参考看看。。

好的,我下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