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15):
读取LW 0到a
可以读吗如果麻烦帮忙写出来

网友A:
用 getdata指令应该就可以
LW0 到 a
具体是指什么?  从LW0 到 LWA  (A为变量)?
还是把LW0 读到 变量A?

short a //定义变量a
GetData(a, "Local HMI", LW, 0 1)  //读取LW0到a
SetData(a, "Local HMI", LW, 100, 1)  //把a写到LW100,即LW100 = LW0
把LW 0读到变量A

网友B:
找到EB PRO软件的全套手册,翻到宏指令说明这一章,下面是示例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read_data_1[2], read_data_2
GetData(read_data_1[0], ‚FATEK FB Series‛, RT, 5, 1)
GetData(read_data_2, ‚FATEK FB Series‛, RT, 5, 1)
end macro_command

你就按照你的需要修改一些参数,应该就能用

网友B: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read_data_1[2], read_data_2
GetData(read_data_1[0], "FATEK FB Series", RT, 5, 1)
GetData(read_data_2, "FATEK FB Series", RT, 5, 1)
end macro_command

不好意思,直接复制过来的可能不对,上面是手动修改过的

网友B:
// 读取 LW-2 的数据到变量 c 中
GetData(c, "Local HMI", LW, 2, 1)

照着这个修改一下吧,更加直观.其实还是建议去看看手册,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