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15):
如图,参数设置,接线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几秒钟弹出PLC未连接(变频器部分已经删除),所有的都检查了,就是找不到原因,求大神们帮帮忙

楼主:
附上威伦官网的例子
附件: 新建文件夹.zip (1548 K) 下载次数:148

楼主:
引用 楼主:
接线图

HMI边2-PLC3,HMI3-PLC2,HMI5-PLC9,PLC4,5短接。

网友A:
6071好像只有公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71好像只有公接头

线是原装的,错误灯没亮,运行灯亮,COM1灯亮,就是通讯的时候时不时闪烁一下
问题就是几秒钟弹出一次 “PLC未连接”

楼主:
引用 楼主:
接线图

网友B:
线量一下,6070和6071的管脚定义是不是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量一下,6070和6071的管脚定义是不是一样啊

一样的

楼主:
COM 灯隔2秒不停地闪烁,然后休眠,就这样不停的循环,,不知道怎么了

网友A:
这种情况要么CP1H的232扩展板有问题 要么你买的这根原装线有问题,万用表量一量

网友C:
CP1H的232扩展板拨码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1H的232扩展板拨码设置一下

怎么设置的?请求回答

网友D:
触摸屏的连接协议选hostlink,别选你那个,PLC还是选232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看看

开关全部为OFF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摸屏的连接协议选hostlink,别选你那个,PLC还是选232

如果是这样选的话,触摸屏地址要全部发生变化了昨天试了一下

网友D:
是的   地址要全部重新设,我之前也是选的你这个协议通信不了,才换成hostlink的,我用的是CJ1M+8071IE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   地址要全部重新设,我之前也是选的你这个协议通信不了,才换成hostlink的,我用的是CJ1M+8071IE

这么坑啊,

楼主:
楼上的,这样设置还是不行啊,难道两个都要是hostlink

网友E:
与PLC连接的那头线是不是松了,那里好像很容易松动,我以前也这样过,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原因
既然做了,就要问心无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上的,这样设置还是不行啊,难道两个都要是hostlink

欧姆龙自己的协议是hostlink,你把屏幕也选这个协议,然后看你屏幕的物理层是232还是485,PLC物理层和屏幕选一样
波特率不用选太高192就行了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我现在用的就是两边用Host Link模式才行

网友F:
57600改为9600或19200试试

网友G:
通讯线不对
PLC             HMI
2                    9
3                    6
9                      5
45短

网友G:
我现在用的和你的一样,没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HMI边2-PLC3,HMI3-PLC2,HMI5-PLC9,PLC4,5短接。

这个不对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图对

网友H:
自己重新换根线,然后换个扩展模块,排除法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对

可是我用欧姆龙专用的协议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通讯线不对
PLC             HMI
2                    9
3                    6
9                      5

是这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用的和你的一样,没问题 [attachment=230454]

可以
发给我一下吗?包括ximenzi程序,就简单做一个来控制输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己重新换根线,然后换个扩展模块,排除法

换了一个也这样。线是叫那个威纶触摸屏专门配欧姆龙的

网友I:
问题解决了没有?如果按照你说的com1时不时的亮一下,,,,首先应该先确定硬件电路有没有问题,其次,你调整下波特率和通讯延时。。。。有结果了麻烦告知一下哈

网友J:
COM1    5.6.9.    COM2  2.3.5

COM1 RS-232   COM2   RS-485  你选用的是COM2。应该是485接口类型!
多学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COM1    5.6.9.    COM2  2.3.5

COM1 RS-232   COM2   RS-485  你选用的是COM2。应该是485接口类型!

你看一下楼下,这个com1和com2接法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I:
问题解决了没有?如果按照你说的com1时不时的亮一下,,,,首先应该先确定硬件电路有没有问题,其次,你调整下波特率和通讯延时。。。。有结果了麻烦告知一下哈

硬件没问题,换了欧姆龙的通讯格式就好了

楼主(2019-03-23):
这么久了,没人回答了

楼主:
看看试一下
附件: 欧姆龙PLC和威伦TK6071连接.zip (98 K) 下载次数:42

网友K:
波特率用9600 19200试试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L(2019-07-13):
PLC还是用hoslink,触摸屏波特率改成标准的9600试一下呢

网友M:
hoslink缺省!!!我觉得好像是,我之前玩过CP1E连接伟伦串口,,现在CP1E借给别人没法试

网友N:
感谢各位大师的回复 让我学到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