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教指数运算

楼主(2019-02-16):
请问Q系列PLC, 实数0.00015怎样转换成1.5*10^-4 显示在触屏上?
实在是没弄明白。
大家是怎么处理这类问题的?
用的什么指令?
有知道的朋友,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把实数转换成ASCII码到可以,或者在触摸屏里写宏程序也可以!
下载积分:+5(xingzb2) 热心助人!

楼主:
感谢1楼的指点。
我试试看能不能把任意浮点数转成科学计数法。
再次感谢!

网友B:
直接乘以1000再显示出来,然后把单位修改下?只是想表达清楚的话方法应该不止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