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16):
macro_command main()
bool a,ON =true,OFF = false

GetData (a"Local HMI"LW,0,1)

if a < 500 then
    SetData (ON"Local HMI"LB,10,1)
else
    SetData (OFF"Local HMI"LB,10,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当a小于500时LW 10接通
当a大于500时LW 10断开
为什么没有效果

网友A:
触发宏指令的方式选择了没有,周期触发啊,还有位on/off触发啊之类的
选择了,我用的是周期触发

网友A:
你的a不应该是bool类型吧

网友A:
SetData (ON"Local HMI"LW,10,1)这个指令也不是这样用的吧,建议你先看看手册
可我单独把这个指令拿出来用也是可以用的啊

楼主:
没有问题了,我把a的变量弄错了

网友A:
没有问题了吗,看着你的这个有很多问题啊...
没问题了,a变量改过之后,已经可以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了吗,看着你的这个有很多问题啊...

哦,是没问题了,只是你的表达误导了我,不过达到你要的效果就好,可能你是打错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