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种板是定制的还是标配

楼主(2019-02-16):
图中的板是定制还是台达有的,有的话能不能说下型号

网友A:
?你看一下电路板上有编号的。
或者查询一下台达的配线型号。这类有可能厂家订做的。也有通用的。你能问就不会去原厂购置。
适当时可以改一下线
工控威望:+5(ymmfa) 热心助人!
只是一个打酱油路过滴!吃瓜群众。

网友B:
不是标配,是可选件。你看手册中选件章节有具体型号。

网友C:
这个就是接线端子台,某宝一搜一大把!

网友D:
这一波广告打得好

网友E:
接线端子台,厂家太多了

网友F:
接线端子板,考虑价格可以不用原厂的

网友G:
找我 我这里有各种端子台 排线 伺服线 价格美丽

网友H:
TB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I:
就用某宝的就行了,一大推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J:
某宝上面有的,一搜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