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西门子 smart 200 通讯问题

楼主(2019-02-16):
西门子smart 200 通讯程序,在上载程序后重启plc出现通讯异常故障码为"6"。plc断电重启后运行又正常,不知什么原因。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碰到过,可能是上载程序时程序数据没传完。

网友B:
程序逻辑应该是没有问题
爱家爱china

网友C:
程序不对,根本不会发送的,因为时间不够,你应该用DONE的标志位来置位下一次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