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请问。怎么理解西门子系统的软元件

楼主(2019-02-17):
[
用威纶通触屏改变s7-300的T0的时间设定值,那么,S7300的程序应该怎样写?下面的写法正确吗?我可以在人机那里新增一个输入按钮设为DBW1用来该变数值吗?就是不明白西门子的DB和三菱的D元件是不是一样的,我想可以用MW0来做变量,但是好像不够我用啊,才2百多个。怎么理解西门子300系列的数值元件各位

网友A:
去西门子官网看定时器的程序例子

楼主:
没有介绍,只使用实数实例,没有人机设定值实例

网友B:
用DB数据块就可以解决了,上面用的指令也不对,如果你创建是的数据块是DB5,应该是DB5.DBW0写法才对
下载积分:+3(totti10) 热心助人!

网友C:
用DB数据块就可以解决了,上面用的指令也不对,如果你创建是的数据块是DB5,应该是DB5.DBW0写法才对。三楼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