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和三菱PLC FX5U结合使用方法?

楼主(2019-02-18):
需要用光栅尺确定多个位置,然后在不同位置给PLC触发信号,请问如何通讯连接,如何设置光栅尺点位。

网友A:
高速计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计数器
需要加模块么,可以具体点嘛

网友B:
用PLC本体高速输入点,程序里用高速计数器计数光栅尺脉冲,一般是双脉冲,可以增加或减少,数值经过一定的换算就可以知道当前位置了,然后用比较指令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