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18):
一直有个疑惑,怎么才能做到伺服的高速高精度定位?就松下的贴片机一样,以前用伺服总感觉定位不是很精确,好像每次回原点都有偏差,这是传感器的问题吗?要怎么做到高速高精度的定位呢?

网友A:
是不是机械机构问题啊,伺服电机一般已经很准了吧

网友B:
伺服你想一个脉冲走0.001都没问题,问题是你的机械能不能达到这个精度,伺服你会不会调!
你们原点传感器都用哪种的?我感觉回原点不准

楼主:
你们原点传感器都用哪种的?我感觉回原点不准

网友C:
我们很少考虑伺服的精度不达标,都是2的20几次方的精度!主要是机械精度!回原速度低一点,速度一致就不会有问题!还有就是你的伺服有没有丢脉冲!如果丢脉冲的话也会导致机械位置不准!
丢脉冲会是出现在说明情况呢?电磁干扰?还有别的吗

楼主:
就是说伺服的精度和速度肯定能达到,只是机械会有误差?

楼主:
回原点是用传感器还是传感器+Z相信号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原点是用传感器还是传感器+Z相信号呢

我们这直接就是传感器,没有用Z相信号,理论上来说Z相信号更准,但是要求的抗干扰环境很强才能实现.

网友E:
电气的精度可以达到,关键机械精度可以跟上了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F:
主要是机械问题,一般只要伺服回原点速度慢一点,误差很小,如果连这点误差都不能忍受,那么可以选择绝对值编码器型的,只要回一次原点就行,通过通讯读取伺服位置。

专业外协

网友G:
用直线马达。速度快,又准又快,易维护。贵。

网友H:
伺服的精度很高的 正常我用伺服就开机时候 强制的归零操作一次 或者是中途有报警的需要归零  不然一般都不考虑回原点的问题  一般定位不准的 还没有怎么遇到过 步进倒是经常遇见定位不准备的 不过经常归零 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丢脉冲主要是查看线路是否连接牢靠,脉冲线不要和强电一起走,电柜里的伺服驱动器旁有没有高频元器件(变频器等),伺服电源是否干净(加滤波器),设备周边是否有大电流大磁场电器,伺服线路添加磁环!等等

网友I:
伺服电机不丢步的情况下不用理会,只要还是机械精度问题,我一般都是机械工作一段时间自动回一次原点以免误差

网友J:
我每次都是搞电子齿轮比,搞得一脸懵逼
勇者走天下

网友K:
回原点用Z相脉冲,电气就能实现每次回原都在同一个位置,问题是你机械丝杆皮带等都会有间隙的

网友L(2019-03-27):
怎么看脉冲有没有丢啊

网友M:
理论上用感应器加Z相信号是最准的原点方式了;只是要注意一点:感应器ON点和Z相信号点最好相差半圈。
其他的就只需要考虑你的机械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