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FX3U定位子程序为什么不执行?

楼主(2019-02-18):
请帮看下FX3U定位子程序为什么不执行?

网友A:
定位要一直使能的!你这就调用一次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要一直使能的!你这就调用一次不行
能说具体点吗?

楼主:
实际程序中,调用肯定是不只一次的,这里只是提出一部分主程序来进行验证。

网友B:
M70
----------|↑|----------------
改为
M70
----------| |----------------
调用指针的问题
下载积分:+2(Q02UCPU) 热心助人!

网友A:
看4楼的

网友C:
你这样是一个M70的上升沿,让程序进入P0,然后还继续用这个M70的上升沿去置位M71和M72啊,这样通常情况是进入了P0,然后M70的上升沿已经没有了吧.
或者是因为你这里使用的是绝对定位制令,所以你最好监控一下指令脉冲数,否则定位执行了你也不知道.

网友D:
4楼说的对,M70用常开.

楼主:
怎么感觉三菱子程序调用没西门子的方便,软元件总是维持子程序中的状态,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楼主:
改成这样的了

楼主:
发现在子程序没执行完的情况下,接通X01,Y17有输出,怎么回事?不是说执行完子程序,再返回到调用子程序的下一步执行吗?还是我的理解错了?

网友E:
4楼正解

网友F:
后面再按X1就是扫描先后的问题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发现在子程序没执行完的情况下,接通X01,Y17有输出,怎么回事?不是说执行完子程序,再返回到调用子程序的下一步执行吗?还是我的理解错了?

一个扫描周期内,伺服走位没有完成,自然M8029不会置位,不能执行的跳过了,不是说每步指令都要一一执行才算执行完。
和你理解的执行完是不同的,如果要达到你那个效果,需要用M70下降沿置一个M,放到X01之后。

网友H:
为什么一定要用调用子程序,三菱调用子程序很麻烦,尽量少用,子程序都是用在数据处理,别拿来做动作处理

楼主:
谢了,问题已解决。有时不执行,是驱动状态继电器M8348\M8358等仍为1,先将其复位就行了。

网友I:
三菱MT2的SFC解密、MT2安全密钥(Security Key)解密,GXWORK2软件安全密钥解密 Q:2057274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