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M 变频器拆机,是真还是仿的

楼主(2019-02-18):
请教一下大神, 台达VFD-M 变频器拆机,是真还是仿的 ???

网友A:
不用拆开,掀开盖板看主板上面有个插口那里就能看出来。

网友B:
这种变频器谁仿啊,没有价值

网友:
假的不能再假了

网友C:
不太关心真假,耐不耐用
才是重点
只是一个打酱油路过滴!吃瓜群众。

网友D:
反正价格不贵,坏了换新

网友E:
看了一下应该是假的。

网友F:
这个不能说的假的,只能说国产台达。台达在中国也有厂,也就是中达。台湾原产的台达以前 的那个模块是白色的,很大,国产的为了省钱,也就用这种小模块。

网友G:
真假也无所谓,反正价格也不高,耐用就好了

网友H:
对比我那台真货看了下,确实不真。不过做工用料还不算太差,据说值400。
M系列是变频器假货中的战斗机,仿货太多了。建议不要再选用M系列,已经淘汰了,故障率也比较高。MS系列价格一样,功能强得多,只是外形要高点。

网友I:
我知道吴江生产,上海也生产吗?

网友J:
这款假的 现在停产了

网友K:
分厂生产的

网友L:
MADE IN SHANGHAI 假的不能再假了 正品是 MADE IN CHINA 而且不是印在標籤上的 是一個透明的標籤條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