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求助一个定位精度问题

楼主(2019-02-18):
各位好,我这个项目用的QD77MS4+J4-B的组合,用在一个旋转台上,用的50比的减速机,现在有个奇葩的问题,每次我反复定位的时候用百分表打每次都会少走1丝,很有规律,我表架在90度,我先定位到270度,然后再定位到90度,再270度这样,请问一下这个情况是不是减速机齿隙的原因,因为换过减速机还是这样,我参数不知道还要怎么改了,没有异响一切正常,就是这样的话我生产个几百片就不知道跑哪去了。

网友A:
没有异常且很有规律的1丝的偏差,应该可以当作减速机的背隙,可以在定位模块参数中补正回来。
另外50比1的减速机是不是用的谐波减速机啊!

网友B:
1楼说的对.可以尝试一下程序补正,其实你可以监控一下你的指令脉冲数,正常不丢脉冲的情况下,伺服电机走的都是准的,如果指令脉冲没问题,那就只能程序里面补脉冲了

网友C:
监控发出的脉冲数和反馈的脉冲数,是否一致,如不一致,应考虑干扰、参数设置、速度设置等问题;
我以前遇到过FX-2N10PG,改造车床,批量生产,工件越来越小,监控发出的脉冲数是OK,编码器的脉冲数比发出的脉冲数要小,
导致刀具不断前移,从而工件越来越小;
最后发现是返回的速度过高,导致丢脉冲,最后降低了速度,一切OK
以上,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