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19):
各位大神:
            我用QD77MS16控制MR-J4-B的伺服,电机为1KW,无任何负载,我在手动JOG时,伺服直接报51.2  ,过载2.是我参数哪个位置没设置对么?伺服和电机的UVW相序是正确的,驱动器的主电源接的是L1,L3。

网友A:
控制电源有没有接?没有负载先做个一键式调整。还有减速机,电机大小都有可能不匹配,自己做排除判断

网友B:
这种最好问供应商吧..最好微信能加个供应商,可以帮你解决很多难题

网友C:
控制电源接了么?看一下是不是正反转转矩限制参数PA11/PA12是不是有设定了。。

网友D(2022-08-15):
楼主问题解决了?我这边也是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我这边也是遇到一样的问题

人家19年的问题啊!你猜有没有解决……

网友F(2022-10-07):
煞車沒解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