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误接220V,烧毁,好修不?

楼主(2019-02-19):
不小心接了220V电,把屏弄烧了,拆开板,24V进线端子底板一个元件烧了,好似是个保险元件,直接找线短接焊上,再重新上电,无反应?不过板里有一个指示灯元件一直亮。

网友A:
应该可以修

网友B:
这个得看烧了多少配件,只坏电源部分修理问题不是很大,
只是一个打酱油路过滴!吃瓜群众。

网友C:
别修了,
二手不值几个钱,
找人随便修一下,至少200块。

网友D:
有相当电子基础的可以修,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E:
肯定是可以修的,就是值不值的问题了

网友F:
一般就是DC-DC部分烧毁了,你要是有电子基础,也可以修一下。

网友G:
可以修的

网友H:
看屏的型号,如果CPU回路是隔离的DC/DC电路,还可以修。如果是降压DC/DC,就没多大希望了,基本上全板坏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