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20):
伺服走直线运动,例如有10个间距,每个间距位置可以独立设定,这个可以用相对OR绝对指令去写。重点是要每个间距设定后面要加选择开关,假如关闭第二个间距 那么在跑完
第一个间距后直接运行到第三个间距位置,以此类推。
各位大大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这个用SFC感觉很好写,但是会写的比较繁琐,你就走完第一个间距以后,转移条件就是你用的那个选择开关,然后用选择分支,选择开关ON的话,就走第二个间距,OFF的话就判断是否走第三个间距的开关是ON还是OFF,是ON的话走第三个,OFF的话就就判断...以此类推,就是写起来感觉会很长很繁琐
huiyang

网友B:
10个间断触发条件是什么?走绝对会好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SFC感觉很好写,但是会写的比较繁琐,你就走完第一个间距以后,转移条件就是你用的那个选择开关,然后用选择分支,选择开关ON的话,就走第二个间距,OFF的话就判断是否走第三个间距的开关是ON还是OFF,是ON的话走第三个,OFF的话就就判断...以此类推,就是写起来感觉会很长很繁琐

这个方法工位间距数量少可以使用,数量太多了就写起来太繁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个间断触发条件是什么?走绝对会好一点吧。

触发条件就是外部一个控制信号

网友C:
三菱步序梯形图 绝对位置
或者有字当步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你需要实现这种功能是必须经过这种判断的吧

只是这个判断写在哪的区别吧

网友D:
用循環週期給予D值大於10段數時重新再由1開始,
隨後再將D值解碼和使用選擇開關做AND比較,
倆著相同停止循環週期給D值,執行D值現在位置
執行完啟動循環週期於D值,D值大於段數時程序執行完成

网友E:
直接用间距*开关ON的数量来写点位,点位用绝对坐标,实时计算就行。比如你在0位,判断后面10位中开关ON的位置,计算出坐标,直接跑过去不就行。不过你要判断下每次停止的位置是不是在点上,如果不在,要先回到最近的一个点位。

网友F:
7楼正解

网友B:
你这10个间断 还要求可以选择任意其中间断执行吗?是不是这个意思?要是这样 加配方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10个间断 还要求可以选择任意其中间断执行吗?是不是这个意思?要是这样 加配方做。

不是,启动时都是从第一个位置开始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循環週期給予D值大於10段數時重新再由1開始,
隨後再將D值解碼和使用選擇開關做AND比較,
倆著相同停止循環週期給D值,執行D值現在位置
執行完啟動循環週期於D值,D值大於段數時程序執行完成

可否写段简易的梯形图参考下,感谢感谢

网友D:
既然你都說了就給你了
M11-M20為你想選擇執行位置
判斷D0 現在值就可知道要執行
哪一位置,就是這麼簡單

网友G:
会用ST语言的,其实用CASE 最简单

QQ:84818626

网友H:
移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