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4和JE伺服区别

楼主(2019-02-20):
如题,三菱J4和JE伺服的最大区别在哪里,用JE伺服能不能达到J4伺服的效果。

网友A:
看你控制的精度和控制要求,如果是转矩和速度控制,那么要求不高,如果是定位控制,精度要求高的场合,用J4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B:
看具体用途。其实有好多用途都没么高要求。。JE也行。
注意的是,JE-A的不能装电池。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JE-A的伺服不能做ABS JE-B只能用新款的QD77MS J4-B的话 新旧款QD77MS QD75MH都可以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