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内密控负逻辑编码器如何与S7-200smart PLC编程读角度

楼主(2019-02-20):
各位大侠,请教内密控负逻辑编码器(10^2 BCD,10位输出)如何与S7-200 smart PLC编程读角度,谢谢.

网友A:
绝对值编码器?

楼主:
是绝对值编码器(10^2 BCD,10位输出),之前用的是正逻辑编码器.

网友B:
要看你的PLC是不是支持负逻辑输入信号才可以用的

网友C:
绝对值单圈并行IO点10位1024分辨率输出的,每一位都有一根线接您PLC的IO输入点就行了
下载积分:+1(hexdho) 真诚感谢!
旋转编码器

网友D:
请教一下编码器的主要应用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