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20):
现在有一台FX5U32MR与GT2310以太网通讯,通讯不上。我的网线长度为30米,网线接法一头A类型一头B类型。点击触摸屏没反应,换了2跟网线都没用。然后我用短的网线连接通讯正常。请教一下这是为什么?打电话给客服,客服说100米以内都是可以的。是不是我设置问题还是什么?还有一台Q系列的PLC也是这个问题。是不是触摸屏设置的哪里不对?

网友A:
跑乙太網線兩頭都用同一種接法就好.
引用楼主dyysam513于2019-02-20 16:25发表的 FX5U与三菱HIMGT2310以太网通讯 :
现在有一台FX5U32MR与GT2310以太网通讯,通讯不上。我的网线长度为30米,网线接法一头A类型一头B类型。点击触摸屏没反应,换了2跟网线都没用。然后我用短的网线连接通讯正常。请教一下这是为什么?打电话给客服,客服说100米以内都是可以的。是不是我设置问题还是什么?还有一台Q系列的PLC也是这个问题。是不是触摸屏设置的哪里不对?
同一种接法也不行,然后打给客服,客服说要交叉接法。

~~業餘打工仔~~

网友B:
都用B头接法,也就是普通网线的接法,不能用交叉接法。
普通接法,网线短还能通讯上,长就不行了

楼主:
请教一下

网友C:
100那是理论上的,还要看线的质量,不行就在中间加中继或交换机。

网友D:
去看看屏的地址设置,还有DNS服务器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