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20):
   今天有台机器读出来只有PLC参数和内存。。看不到程序。请问各位大侠。是用了加密狗吗?

网友A:
是超级加密
有办法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超级加密

有办法不

网友B:
没搞过,估计是要先修改特殊寄存器的数值以后才能读程序的。这是一种思路

网友C:
在PLC没有输入源程序情况下读不出来

网友D:
这种加密是怎么加的?谁可以讲下

网友E:
FX的还没有碰到过,我用Q的写的,马上读就是这样,没有加密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ST程式。

网友F:
估计人家用别的软件加的密,就别想了,这PLC逻辑应该不复杂,尝试写下吧

楼主:
200大洋已经叫人秒了

网友G:
你不能读源程序,读梯形图的程序就能读出来

QQ:84818626

网友C:
你掏200大洋应该要知道怎么个回事吧,怎么解决的啊
把加密软件删掉。程序就读出来了

网友D:
200大洋也有人解?这么便宜
对高手来说就是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