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21):
首先设备采用的PLC是三菱FX3G-24MT/ES-A+模拟量模块FX2N-2AD、编码器是OMRON E6B2-CWZ6C、测距仪是松下 HG-C1030。
现在在做一个检测棒状材料高度检测机构,思路如下:
1.材料到零点位置是编码器开始计数,计数值到测距仪位置读取模拟量值;
2.测出结果与设定值比较,不良的用气嘴吹掉,良品掉入末端盒子内;
我的问题是:
1.这个检测装置是连续运转的,检测单个材料我想没太大问题,连续检测该用什么编程思路或指令(移位寄存器)?
2.这个设计思路是否有欠缺考虑的地方,比如考虑到数据处理与传输方面的延时导致吹气时间不准确等?

网友A:
我个人觉得吹气处再加个光纤检测,就知道第几个到了是良品还是不良品,该吹气了,不知到行不?
  •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网友B:
    0点信号不需要,一个编码器搞定

网友C:
    不知你产品检测高度的精度如何?难说
    zsfjn

网友D:
    一个编码器就能搞定,吹气不是问题,设置一个范围就可以。主要是精度问题,传送带上下波动会很大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E:
    用移位指令,来一个移位一次,不良品过来,置1,到达剔除位置剔除就可以了,我们都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你产品检测高度的精度如何?难说

    精度±0.15,传感器精度在μm级,理论上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移位指令,来一个移位一次,不良品过来,置1,到达剔除位置剔除就可以了,我们都是这么做的

    兄dei,有没有类似程序,发我学习学习,感谢!

网友F:
    就是高度检测和气嘴之间有好几个产品 怎么知道到气嘴未知的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网友G:
    你要用保持型继电器做记忆吧

网友H:
    进料为震动盘,材料进到传送带上距离间隔情况不定。要是感应到一个材料传送带前进固定距离,这样用移位方便,也不用编码器;要是传送带持续运行,可以把检测到不良时编码值记录,当编码值到记录值加上固定值(距离对应编码量)时吹一下气就好了

网友I:
    物料再行进过程中会不会发生偏离原位置这个很重要,还有能不能保证物料之间的等距,要不然你用编码器记得数与零点位置检测后行走的位置偏差导致吹的不是哪一个料又怎么办?所以我感觉机构再最初的设计有个缺陷,我们以前都是在检测到NG料的同时做个判断机构直接拿走